120G固态硬盘数据无法恢复

楼主(2013-10-17):
今天接到一华硕超级本,120G固态硬盘,共两分区,C盘,40G,D盘80G,开机能进系统,桌面资料也有。打开D盘提示格式化,点属性一看是0字节。用R-Studio,DISKGENIUS,winthx几种软件扫描后也是无法看到资料,难道这个真就那么难吗?哪位大师支下招吧。

网友:
用WINHEX能访问80G中的内容吗?是坏道引起还是什么引起,要扫描一下。

网友:
你还是先扫描一下看看排除物理故障。

网友:
R-Studio,DISKGENIUS这两个不行,我试过了,根本无法扫固态硬盘的资料信息,固态硬盘的存储方式不一样,要找别的软件,目前我买了固态硬盘,还没正式学习恢复的

网友:
PE分区工具就能扫描磁盘柱面,估计有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