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7596 ver:1.2各位版主维修专家帮忙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3-10-17):
这主板我发现没有按照平常的供电时序来,首先我们平常是内存供电-桥供电-CPU-总线供电,可是这主板内存供电没出倒是CPU供电已出1.2V我现在迷茫了,我修了半天的内存供电发现根本没用,我觉得不是平常的供电时序了,修了好久我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修不下去了,头都大了好晕,专家们能帮帮我吗?蔡杰赢师傅,不懂拒绝版主?真的希望你们能在百忙中解答一下我的疑惑,我第一次遇见这种板子,AM3的U,三代内存,灌水的就不要了,我真的是需要帮忙你们灌水只是瞎回复,这板子待解决。。。附上图纸

网友:
你时序都错了,AMD芯片组的板是内存供电,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网友:
嗯,那为什么内存第一个该出来的它都没出来CPU的却出来了,怎么解释?

网友A:
你还是等徐班长把, 今天我修板也是这个问题。徐班长说也有另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等徐班长把, 今天我修板也是这个问题。徐班长说也有另类的

头大了,这鸟板修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是不是没按时序来,这才上来求助来的,真坑啊,第一次见

网友B:
听说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听说过这样的问题

不是说灌水的就别说了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灌水的就别说了么?

大哥,不灌水你的帖子就沉了。就没人看了,你还怎么解决问题。灌水是对你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不灌水你的帖子就沉了。就没人看了,你还怎么解决问题。灌水是对你负责。

好吧,我是不是要对你说声“谢谢”?

网友E:
AMD的时序当内存和VDDA2.5正常才有CPU供电的

网友:
一点一点测呗。

网友:
我遇到过,好像修好了,但忘记修了那里!你能说说你内存供电的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路过。。。。。。

又是灌水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AMD的时序当内存和VDDA2.5正常才有CPU供电的

VDDA2.5这个正常,但是内存供电不正常只有上管有5V下管要1.5V的却为0,之前修V星的板子碰到用比较器358的来控制出桥的电压,但是现在我查来查去发现没用,现在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继续修内存供电呢?还是修桥供电?这有先后的 要是我没搞清楚修不了啊

网友:
补充一句,我现在发现这板子和这1.0的图纸对不上,虽然电阻之类标号一样但是芯片不一样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希望下次谁遇到要注意,谁有1.2的图纸么?能给我一下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DDA2.5这个正常,但是内存供电不正常只有上管有5V下管要1.5V的却为0,之前修V星的板子碰到用比较器358的 ...

不懂拒绝版主,你还记得你发过的一个帖子么?就是V星用的很多基准供电的那个UP6261?可能你不记得了,今天修到没办法一个电压一个电压的查,最后走到这个芯片这里,你曾经还发过这个帖子呢,可是我没有搜到是最后看到图纸才上论坛搜的才直到你曾经发过,就是它了,呵呵,不过后面还有很多路要走,我在下面说

网友:
感谢大家的关注,这板子暂时算修好了,就是那个控制出基准电压的很小的八脚芯片UP6261坏了标号U24,现在亮了,但是要手动复位一下才能亮,希望你们以后碰到这种板子注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等徐班长把, 今天我修板也是这个问题。徐班长说也有另类的

已经KO了,杀掉了,不等他来了呵呵,修亮了

网友G:
1.2版的图纸,楼主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1.2版的图纸,楼主分享下

我有1.2的这个论坛上面有就是里面有密码打不开,我把它上传上来,你们看看能不能破解,修这板子是看1.0的差不多能对上只有几个对不上的,1.2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