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7050-M2 APW7120代换原芯片FP6321,成功。不用改线路。

楼主(2013-10-17):
GF7050-M2 APW7120代换原芯片FP6321,成功。不用改线路。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没看懂意思

网友:
真的假的      好用么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真的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维修主板一般啦。维修笔记本和显示器比较多

网友:
可以的放心,到现在还没返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