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平板 3100 掉电

楼主(2013-10-17):
三星平板
Model: GT-3100
  开机电流上到0.5A左右 ,屏幕背光刚刚亮就掉电。拆开看电路,尼玛的这电路板肿么修啊,多半是没希望了,发上来大家研究一下下。

网友:
看看是否有虚焊的地方 或者有的电压没出来 跟笔记本的思路一样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网友:
有没有刷下软件

网友:
看看各部分电路,跟笔记本差不多的!

网友:
同意楼上,看看连电脑能不能正常连上显示。

网友:
接电脑没反应,这个不知道是那个版本的,和网上P3100不一样,这个的充电接口是苹果5的那种小扁平的,3G版,上SIM卡和苹果一样,用针桶一下才拿得出来。明天把那几个网罩拿掉看看里面的电路。

网友:
一亮背光就灭?那就是显示部分的问题了..而且还很可能是背光升压部分的问题..先把主板拆下来..再找屏座旁边的升压电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