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 有人解答不?不装驱动正常,装完驱动黑屏

楼主(2013-10-17):
DV4 3010  笔记本换新主板,开机只能识别一条内存,换EC BIOS,解决 两条亮机了,装系统 开机没问题  显示不正常(没装显卡驱动),装完显卡驱动重启,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 换过bios 系统 驱动 结论都是不是开机卡死就是开机进系统时黑屏,但是不装显卡驱动到时候是没问题的 不过分辨率很低显示变形。(有一次驱动装上了用了一天,之后一次开机的时候又黑屏了)

这种情况该查哪?大神支招啊!

网友:
版号MV_MB_V2 好像跟原装3010的板子不大一样(之前的板子是V1)

网友:
求帮助球支持啊

网友:
驱动是从官网下的 也有驱动精灵的 有时安装黑屏有时安装完重启时黑屏

网友:
装系统时 先不要装所有驱动  一个一个安装 看到那个黑屏  在解决那个硬件

网友:
会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基本上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是近几年的A卡的话,机率就更大了

网友:
把光驱不接看看

网友:
安装一个新系统应该可以自动打启所有驱动。看到底是驱动问题还是显卡问题,硬件问题小白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换过显卡试过呢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C:
BIOS里有显示模式改一下看看

网友D:
驱动没有那么难装,显卡问题。。。

网友:
如果是a卡的话,加焊下显卡。

网友E:
80%显卡脱焊。我碰到过很多,5%BIOS ,建议装WIN7 。15%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是近几年的A卡的话,机率就更大了

应该是10年 的6750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换过显卡试过呢

某啊 显卡 没设备换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BIOS里有显示模式改一下看看

刷全局bios改了 老是启动不起来 然后强制关机bios又恢复默认了 放电后 继续 往复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E:
80%显卡脱焊。我碰到过很多,5%BIOS ,建议装WIN7 。15%驱动

装的win7 显卡的话 没设备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没有那么难装,显卡问题。。。

郁闷 新板显卡有毛病?真绥

网友G:
BIOS   可能性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   可能性大些

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啊 刷了好几个bios了  编程器文件分离的话不会弄啊 没找到分离办法

网友:
加焊显卡看看咯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先排除系统 跟驱动  然后BIOS  最后显卡芯片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虽然机器不是同一个牌子的,搞了好多天才找到真正的原因,换了显卡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
换个U试试  估计好 我遇到过 呵呵  ()

网友:
不过 我修过的的是I3 双显卡的那种(禁有INTER的能开机)

网友:
涨姿势了,新手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全局bios改了 老是启动不起来 然后强制关机bios又恢复默认了 放电后 继续 往复循环

BIOS里的Advance Chipset Feature里将Onboard VGA项设置为 "IF No....每个机器里的有点不同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