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主板都是必须的供电时序啊

楼主(2013-10-17):
I  待机     内存    桥  总线    U
NV  待机  内存   桥  U   总线
AMD  待机 内存 UDDA U 桥  总线
又不一样的吗, 必须先有待机 才有内存  有了内存 在有桥 ,然后依次呢。 ?

网友:
老师就这么教的,还有的估计还没有发现。

网友:
一般是这样的,不过时序搞明白了,修机器就会很轻松。

网友:
都是先有PCI14脚的3.3v待机电压,再有内存供电的。

网友:
呵呵  就像看这个 就来了

网友:
呵呵,现在就想多看看时序,谢谢

网友:
amd新平台有可能是cpu供电现出来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