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si7592开机黑屏原来是一棵小电容

楼主(2013-10-17):
MSI 7529-7.1
客户反映问题:不开机
但接到7529-7.1的板子的时候,客户说是不开机,拿过来插上电源测一吓基本电压正常,上CPU开机了,在插上内存,插上外设,开机进CMOS一切正常,更改一吓时间,我在问客户这机子可以开机,正常呀,客户有说有时候可以开机,用个一两天就不可以开机了,哦原来是这样,我在问会不会在系统下掉电或者是死机的,客户说有时候用着用着就黑屏了,哦原来是这样子,在问客户黑屏之后风扇还转不,客户说转。这板子是不稳定主板要放到这边多测几天才有结果等几天吧。就这样客户就走了,我也开始测试这机子,大约用鲁大师测了半小时,问题还真的出来了,屏是黑色的,看样子这主板可以修好了,只要问题出现就可以下手修机了,代电测量电压原来是没有CPU供电。查VRM供电正常 ,测开启信号为0V哦原来是开启信号有问题,如图
测Q2C极无电压,测B极0.68,测Q12C极为1.5V测B极为0.68,在修的过程中我首先想到的是R73这个4.7K电阻但是测了一吓这电阻正常。然后测一吓R99电阻只用7.7K,正常是10K更改成10K,开机马上掉电,心想还是EN的问题,在上电顺见测EN果然没有,在测新的10K电阻变成2.2K了,心想有短路测了FSB_VTT阻值正常,测B极正常我把三极管断开还是2.2K,用铬铁把这棵C58电容拿去,测电阻一切正常,开机进系统两天没有出现客户说的问题。感觉可以的请加分。

网友:
修的不错。有电路图就是爽呀。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电路图吗

网友:
en信号不稳定造成的吗 突然无cpu供电就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