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HD-577A-ZNF 有时黑屏,花屏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3-10-17):
一片讯景HD-577A-ZNF 显卡,用到有时花屏,黑屏,重启电脑,GPU换过,用GPU-Z软件测试,每当黑屏,花屏的时时候GPU CORE CLOCK,GPU MEMORY CLOCK,都会很高,只要这二个频率下来了就显示正常。
显卡
黑屏
电脑

网友:
会不会跟显存有关系呢

网友:
有时黑屏,有时花屏,属于不稳定。一般GPU问题或显存,GPU都换过了,不会换上的GPU也是坏的吧?

网友:
显卡一般是上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