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电源盒 不通电

楼主(2013-10-17):
拆一个联想商务机电源, 打开发现是康舒代工。绿线短接风扇不转,拆后万能表量下 保险管烧坏,换之,并没有通电,继续往下查,发现管子烧坏了,手里没有相应的,求解8834可代替否

补充内容 (2013-10-19 19:34):
http://www.chinafix.com.cn/blog-495915-37121.html
图片已上

网友A:
你原来烧掉的开关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烧掉的开关管是什么型号的?

就是这个,图片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图片上的

图片看不见!

网友A:
看不见图片呀,你重新传一下或直接写上型号吧

网友:
没有图片   单发型号也行  要不你看看图低  看看它的工作流程

网友C:
没有图纸可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图片呀,你重新传一下或直接写上型号吧

我的权限好像不能发图片,
型号也不知道是什么,我简单的写下来
st  9nk 95Z
G4 098 vw
CHN G4 022

http://www.chinafix.com.cn/blog-495915-3712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图片呀,你重新传一下或直接写上型号吧

我的权限好像不能发图片
型号也不知道是什么,我简单的写下来
st  9nk 95Z
G4 098 vw
CHN G4 022

http://www.chinafix.com.cn/blog-495915-3712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可不好说。

图纸不好找......

网友:
电源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可以找一个图纸作为参考。电源的有些部分修起来费时费精力,修的意义不大。

网友:
是ST 9NK95Z 场效应管,你可以参考这份资料,同一系列的。

网友:
是ST 9NK95Z 场效应管,你可以参考下面这份资料,同一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