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E开机跑23

楼主(2013-10-17):
M2N-E开机跑23,复位灯常亮,刷BIOS无果,各电压都正常,请大师指点

网友:
复位灯常亮 应该是不跑码的 换个U或者换个诊断卡 看看

网友:
一开机就跑23吗,还是前面还有跑其它代码?

网友:
南桥问题~·看按住他能不能过

网友:
时钟都正常吗?还是南桥的复位条件就满足了吗

网友:
这可能是诊断卡读取错了,复位灯常亮表明时钟或者复位有问题,查清楚点。

网友:
复位常亮  说明还没过复位了   查查供电吧

网友:
23是不过内存 别乱轰乱炸 你看看 BIOS资料是否正常  正常的就去压百桥  内存是由北桥管  要是主板上面没百桥  只有一个桥 那就是它  它是二合一桥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放心压桥吧  , BIOS无人为动过 哪一般不会坏  坏是有坏的 很少.

网友:
23事不过内存吧

网友:
要是南北桥同一个芯片的   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单桥的一般都考虑桥了,不知道是直接23,还是跑码一下到了23.如果是前面一种,那么说明根本就没复位了

网友:
供电正常,单桥你懂的。

网友:
没复位能跑码吗???

网友:
一开机就23的话,看看南桥把那

网友:
应该是无跑码

网友:
时钟出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