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吱吱响!

楼主(2013-10-17):
长城电源 :  拉低绿线电源正常也不响声。   插上主板接上硬盘就开始吱吱响,能跑吗能进系统。求助怎么办 换过鼓包的电容,电感也看了!也加焊了!  肖特基二极管也看了 都正常!

网友:
换主变压器。我有一个也这样。换了就好。

网友:
换主变压器,如,同以后老式日光灯里得镇流器一样道理

网友:
有意思……

□大□东 -5 严禁灌水

网友:
不会是硬盘的声音吧??~硬盘也会有声音的

网友:
把集成芯片周围的小电解电容都替换了试试

网友:
修电源吧 过载能力差

带上假负载修吧!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了

网友:
带载能力变差,先换那些性能会劣化的器件,就是电解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