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 C462 LA-3781p 无待机 3.3v 5V 维修整理

楼主(2013-10-17):
拿到一台联想C462A 发现待机电流只有0.005A .裸板测公共点无短路。打所有电感无短路,上电,公共点19V 正常。测 待机3.3V 5V 无电压 测量待机芯片MAX8734A 工作条件全部满足。但是还是无输出。测量3.3V 5V 输出端以及U28,U10后级也无短路。直接换待机芯片。无效。上论坛这里查了一下。有说拆掉南桥就好了。但是个人认为不可能是这里问题。继续查待机电路。测量5V 下管G极有5V 说明电路保护了。但是测量3V 下管G极无电压。。难道是3V 那里短路了。查3.3V 后级,查了一圈还是没发现问题。打了一下3.3V 和5V 上下管G极对地阻值正常。脑袋疼了。难道真是南桥短路了。。。有点郁闷。索性先吃晚饭再说了。吃过晚饭继续修。。。理了一下头绪。看看有没有漏掉的地方。当然是有了一开始就跳过了BST.因为一般激放很少会坏,一开始就跳过了。其他都查了,接下来就只能查这里了。

找到PD11 1脚有5V 2脚,3脚也有4.9V  明显激放是没工作的。但是如果电路保护了也会没有。不去管这里。继续测量MAX8734A 14脚和28脚。。发现问题了 14脚5V 正常28脚电压不稳定跳动。有时候1点几伏。有时候2点几伏,有时候又5V 量了多次还以为自己万用表没接好。最后确定是电压有问题。既然换过了芯片,芯片不可能有问题。测量PD11 到28脚阻值发现很大,而到14脚却正常。看来毛病是找到一个。发现PQ11到 MAX8734 中间有一个0欧姆电阻。直接去找PR84.发现电阻丢失。补上,试机。待机电压终于出来了。。。

总结:  原来不管哪一路的BST出问题都会引起整个电路保护。这个我是没想到的。一般BST 损坏比较多的就是升压电容,和升压二极管。。。现在我整理一下把维修重点以及电压写一下方便大家维修时查阅  在这里我呼吁大家,在维修好机器,发帖的时候把一些重要的信息。如测试点电压。测试点信号都写一下。这样每当大伙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方便查阅维修了

对于MAX8734A 工作条件的测量
1.  20 脚 +V             19V
2.  18 脚 LDO5        5V 线性输出
3.  25 脚 LDO3        3V 线性输出   (线性电压  只要20脚,有19V B+++ 电压输入,就会输出)
4.  17脚  VCC          5V    (13脚  5V )
5.  6脚   SHDN#      10V   总控        (#表示低电平有效,平时为高电平。低电平为保护。所以平时一定要高电平)
6.  3脚,4脚   ON5,ON3  5v .(4.8V 左右正常)
7.  8脚  VER            1.9V
8.  14,28脚              5V
满足 以上条件电路就能工作
机器正常待机电流 0.019A
此型号机器公共点短路的情况比较多。短路后不会出现大电流,而是会保护 ------------------好了写到这里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哦来个沙发坐坐~~~不错哦~~掉见确实很难修的~~~要仔细才能修好的哦~~~

网友(2014-07-18):
我遇到过3.3  5伏偏低的,是bst那边问题,换了电容电阻和混合二极管好了。你这个直接就不出一点儿电压吗?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学得也不错啊,有学到了经验

网友:
先修升压电路  换二极管  和电容  不行换pwm芯片

网友:
要很有耐心仔细查才行啊

网友:
很给力,又学了一招半式了

网友:
请分享电路图出来,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