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85wbp4升级版

楼主(2013-10-17):
金河田atx385wbp4升级版紫5V正常,绿线5V正常,蕊片EST7502B  第13脚5.15输入正常,不能触发,13009管正常,也代换过,快恢复二极管也正常,431也正常,代换过,没有头绪了,请各大侠指教。。。给点提示。。

网友:
EST7502B换过无果。

网友:
查推动三极管!不明白你换431来干什么,431是作为稳压的,不是推动输出

网友:
3楼正解阿,431是3端稳压管

网友:
推动管均代换过,无果。

网友:
各瓷片电容也代换过,一个无电压输出。

网友:
两个推动电压多少?13009有个0.几欧限流电阻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
13009有个0.几欧限流电阻都正常,没有开路。短接绿线,两个推动管的电压1.42 ,1.43,2.17

网友:
检查推动管不是让你更换了事,而是看看B极和C极的电压输入输出是否正常,象你这样什么都直接更换就算修好你还是不明所以,如果下次有同一故障现象但不同地方坏了,你一样也全换了?

网友:
拆下来测是没问题 ,但是怕质量问题,所以代换。这蕊片推动管具体的正常值不知道是多少,接蕊片EST7502B第7和8脚。周围的都拆过量过没有发现问题,修了十几个电源就这个没法处理,很郁闷,虽然不值几个钱,但就是想修好它,知道是什么问题 引起的。

网友:
短接触发,EST7502B第11脚无 PG信号输出,13脚供电正常

网友:
跑线路,慢慢查

网友:
不要乱替换。再查详细故障原因,是不是电源保护了。

网友:
找个电路图分析一下,没有电路图通过IC的典型应用图或其它参考图来分析,维修哪能像你这样乱换一通的

网友:
查ET7502电源芯片驱动部分可能有收获.

网友:
我也是用代换法,不懂的路过

网友:
再次遇到一个电源佑泽大风车380加强版,同一故障,各电压正常,蕊片CG8010DX,用EST7502B代换过,同上一故障一样,两推动管正常,电压1.36   1.37  2.12   蕊片13脚供电正常,差不多都在4.78---5.12左右。第7.8脚VCC为12V左右。周围各元件都测过正常 ,毫无办法了,真是晕。。。。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就测一下短接绿地后7、8脚的波形,如正常可一路检查到主开关管的B极。“短接触发,查11脚无PG输出”,电源都没正常输出电压,又怎会有PG呀!(这是外行才会说的) 维修电源芯片各脚的电压数值应该要记录下来,短接前和短接后都发上来(包括推动管),这样才能对比,让大家分析。你只是简单地说一下,别人就只能估计、猜想地说一下故障的解决方案。维修的方向想不歪都不行了

网友:
是的。是外行,见笑了,CG8010DX  EST7502B蕊片短接绿线前后比较:

网友:
这个有点不好修了

网友:
二块芯片都是短接后推动三极管的B极电压下降得比较多,而C极输出电压上升得很少(按以前测得的数值来看,正常应该2.3V以上),我以前修的一个电源也是差不多这现象,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7395-1-1.html,楼主可借鉴一下思路

网友:
正好我也有一个7502芯片的坏电源要修,19楼的经验数据贴子解急了,谢了!

网友(2013-11-28):
      检查一下7502的SS脚电容,还有15、14脚的反馈RC支路元件,6脚120电阻(120K)变值否? 确定是否锯齿波电路没工作。

网友:
         昨天修一7502主控的电源,13脚的VCC供电限流电阻部位烧糊了。这块 IC 最大输出电流极限值为200mA,而限流电阻只有几欧。能把它烧糊,说明 IC 在某种意外情况下被击穿短路所致,一问客户果真是市电升高原因。查一下其部分没什么问题,好啦,少走弯路了,直接换 IC、电阻后,试机输出正常,完工。
        你说推动级双管部分的检测问题,没有示波器也可判断 IC 起振状况。在推动级电路正常情况下,待机时由于7、8脚(C1、C2)有外接分压电阻的作用,通常为1.6~2.3V的电压值,推动管饱和状态,C、E间只有约0.7V左右的饱和压降。当绿线接地后,如 IC 起振,输出有占空比的方波,这个测试点上的电压就会下降,约0.2~0.5V,同时推动管的 C 极上电压就会上升比待机时要高(退出饱和状态,工作在开关状态)。有此现象,电路起振,否,电路没有起振,C1、C2无驱动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