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L410加电掉电 维修 有图有真相 已解决

楼主(2013-10-17):
机器型号:lenovo SL410
故障现象:上电掉电
维修经过: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9468.png柜台客户送来一台lenovo  SL410,故障现象为掉电。观察电流加到1.32A突然掉电,拆开机器拿到单板上电测量发现机器并不掉电,信号正常外接OK。然后赶紧拿到上屏试一下,期待机器能亮机。让人郁闷的是又一次掉电了,然后发现每次接上上屏时都会掉电。
开始检修:机器已经被人修过,在图1位置少了一个二极管。嘿嘿认为捡漏了----小问题

找到电路图,图上二极管D3正是缺少的二极管,找到一个稳压二极管装上,再拿上屏上电尝试,哎!故障依旧。仔细分析电路图DISPON为上屏工作的开启信号,这是关键。在接上屏的时候该信号瞬间产生后立即掉电了,怀疑Q9三极管不良或FPBACK有信号动作致使D3没有电压产生,干脆把三极管Q9拆掉,悲剧再次上演,还是老样子。开始怀疑屏有问题,通知客户能否拆屏,客户说屏已经换过了。茫然了。继续测量发现机器在掉电后无系统3V 5V电压。 正常在上屏信号DISPON有问题应该是关不掉主板电压的,只是上屏不工作而已。怀疑主板的供电不稳,形成的带载能力差。首先怀疑系统供电(次级电路的电压源泉)发现BST升压部分的电阻阻值变为1800欧,正常阻值应为2.2欧。找到电阻代换后奇迹发生了!!OK

网友:
这个思路很不错

网友A:
好贴,典型的升压电路问题导至掉电!

网友:
修的多 就有那种感觉了 灵感

网友:
哪路后继电压 问题也不说明白 这样有助于分析掉电原因

网友:
cpu供电吗,楼主如何找到哪里供电不正常呢?都说说啊,

网友:
嗯真的是有图有真相  很好的思路

网友:
楼主厉害啊

天意wx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第一步就要先观察上家是咋修的。都会有收获

网友:
修的不错,我见到的都是通病

网友:
看来做维修还的细心才行呀~~~~呵呵~~~~好多小件坏不好修的~~坚持就是胜利啊

网友:
这么神奇。。。。。。。。。。。

网友:
原来是系统供电的升压电阻坏了

网友:
干的漂亮
楼主定位正确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不错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很牛呀  我是这么也不会想到是升压电阻坏

网友:
说一下为啥能想到系统供电呢 ?

网友:
小元件引起的大毛病,修这样的机器来银子呀。-

网友:
嗯嗯 大师啊学习了

天意wx -8 严禁灌水

网友:
修掉电的问题都 是看掉电后的电流是多少,像这机掉电后连系统3,5V都没有了,一般都是待机电路这块的问题,进而确定故障

网友B:
牛B   你是怎么考虑到系统供电上去的呢  求解释

网友:
分析的不错

天意wx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值得学习。。好例子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有图看又有思路路这样的贴子真不错,受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牛B   你是怎么考虑到系统供电上去的呢  求解释

加电掉电首先要考虑的就是35v和19v是否稳定啊

网友:
  恩恩  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电掉电首先要考虑的就是35v和19v是否稳定啊

学习了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哇  这个思路挺好 学习了

网友:
牛逼的,好清晰的思路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能想到这里神奇

网友:
运气好的话一下就能找出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贴,典型的升压电路问题导至掉电!

修的多 就有那种感觉了 灵感

网友:
思路不错,要我来,估计要走弯路了

网友:
思路明确 学习了

网友:
有这思路,维修到一定境界了。

网友:
怎么会想到系统供电呢
想学习一下

网友:
思路很好

网友:
可以亮机的 那种修起来最恶心

网友:
扣分 扣得真。。。。 昨天修了一个  南桥上面的晶振有问题@

网友:
楼主分享到有条有理。

网友:
外围电路不好修啊  学习了

网友D:
楼主精练丰富小元件都让你找出来了

网友:
有本事啊  行不错

网友E:
看來維修除了細心還要用心用腦啊。

网友F:
系统供电是什么的供电?

网友:
好细腻的心思    有灵感的修

网友G:
楼主好样的啊,我啥时候才能有你这样的技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样的啊,我啥时候才能有你这样的技术啊

淡定淡定,时间长了自然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系统供电是什么的供电?

买本书好好看看啦 理论也很重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來維修除了細心還要用心用腦啊。

对呀  用心很重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精练丰富小元件都让你找出来了

恩啊   邀练就火眼晶晶啊   维修才会快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