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4000,一个MAX发热,待机0.1

楼主(2013-10-17):
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电源管理芯片了,只知道这个芯片发热,然后待机电压是0.1.换了这个东东也没有,因为不知道怎么查电路图,我就一个一个的量,后来看到一个电容短了,换了它就好,浪费我几个MAX

网友:
你这个是记流水帐啊,这算什么维修贴啊

网友:
好好看下别人怎么发的,你的几个全是这种没水准的贴,没有一点意义,帮不了别人的

网友:
MAX多少?芯片具体型号?

网友:
一般都是用在PMW上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