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功率,主板供电和显卡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3-10-18):
     大家好,我是论坛的一名小菜鸟。想请教大家一些问题。
     电源功率200W,指的是交流电200W市电供电吗?
     主板供电都是直流电?比如12V,5V,3.3V之类的?
    显卡供电,比如100W,170W之类的?
    看起来很复杂的感觉。比如我要加一个独立显卡是170W功耗的,应该选择多少功率的电源才对?

网友:
请先找个初中物理,把交流、直流、电压、电功率、基本电路等学会再研究这些东西。
电源额定功率200W,指这个电源可以提供200W功率给它所负载的电路,但输入的交流功率是多少要看它的转换效率!通常的半桥电源效率约75%,主动PFC电源最高可以做到99%以上的效率。独立显卡170W,那么至少应该选择额定功率300W的电源,有钱就选额定功率350W以上的电源!

网友:
其实你现在的也可以用  只是满负荷工作  可寿命会短一些

网友:
建议选择350w电源稳定工作。一般100来块钱吧

网友:
又增长知识了  有同感  但是现在很多电源直接标示峰值功率  很坑人

网友:
又增长知识了  有同感  但是现在很多电源直接标示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