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上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3-10-18):
没有CPU供电  isl6262  PGOOD电压才0.7伏多,pr41没问题一端有3.3伏另一端只有0.7伏多,芯片正常,对地正常,还有什么地方拉低了吗。

网友:
把电容换下试试呗,滤波的

网友:
重点个人觉得还是考虑芯片本身,还有就是后极拉低,可以将PG后继信号断开,看PG信号上拉正常不

网友:
你芯片工作条件都没查,PG是有了CPU供电正常才有的,你这个地方没有电是正常的,先查工作条件

网友:
把CPU座底面的大电容给换喽  您在试试

网友:
这种大电容很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嗯 东芝的都要试下大电容的

网友:
PGOOD是电源好信号 通常在保护下它是拉低的,,,你看看换块6262吧 如果还是拉底 取掉6262看看,,,或许它是其它信号不正常造成芯片保护了,,,

网友:
大电容换过没?东芝的好多有大电容的都会出问题。

网友:
换芯片了没~~~没有对地不一定就不拉低的~~~换个试试

网友:
难道不是NEC电容的问题?

网友:
先切断PG信号看正常不?如正常则是芯片拉低,否则查上拉电阻和电容。

网友A:
先换电容   再换芯片

网友:
有代换最好不过了···

网友:
这款没有大电容的,芯片换过了一样,开机电流到0.3多久掉电的,就CPU电压没出来,在开机瞬间测PGOOD电压才0.7伏多得。

网友:
你看下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不?VR——ON正常不?

网友:
看看他的外围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CPU座底面的大电容

网友:
先干了大电容再说

网友:
后级 短路了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电容 再换芯片
路过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