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铁壳子场管可以用普通的代换吗

楼主(2013-10-18):
联想B470主板大短路,后来烧机发现CPU的铁壳子场管问题,我想用普通八个角的场管改上去可以不,还有我烧坏的都是上管,能不能只替代上管呢?代换的场管主板没地方焊,我用飞线直接腾空接这样会不会影响散热性呀,换过的说说,找了半天才发现这个铁壳子是场管

网友:
可以的,我改过。是cpu供电的场管。就是要把线连好

网友:
改过 没改成功  感觉跟场管功率达不到一样 改了电流上不去

网友:
最好把上下管一起换  管子尽量找大功率的 散热再想办法处理一下

网友A:
可以用普通的换的 只要连一根线就行了

网友:
应该 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我就换过。没问题。话说那个铁壳也挺容易坏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啊

网友:
小八脚MOS管代换只需要飞一根控制线就可以了、我一直读是这样代换的、从来没有出现问题过

网友:
用其他mos管子飞线解决后吧那个管子放在距离比较近的接地铜箔上,背面(有字的)向下,抹上硅胶贴上,上面加1mm厚硅胶垫,盖上c壳押金就好了

网友:
铁管子真得很难焊。但是我管子代用飞线,但是那管子非常的热。不知道大家代用管子是否很热。

网友:
上次代换过一个没成功

网友:
这么厉害呀 一条线?怎么飞呀?我飞了12条线乱七八糟的呀

网友:
可以的,我改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普通的换的 只要连一根线就行了

一根线怎么飞呀,我飞了12条,好乱

网友:
以前用普通的MOS管改过,没用到一个月又回来了,后来一直调原装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根线怎么飞呀,我飞了12条,好乱

坛子里可以找到的

网友:
可以改,引脚在铁壳子下面 有点小 注意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可以找到的

帮我找一下吧 我也找不到

网友:
不行
散热不好   换铁壳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