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XP访问共享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启用guest,仅修改上面的安全策略为“经典

楼主(2013-10-18):
在win7系统中,很多用户会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在运行某个程序时,实然出现一个这样的提示“已停止工作”,这种
win7程序错误
提示“已停止工作”的问题,不是只有在特定的程序才有了,很多的程序都会出现,下面提供了4种解决方法,大家根据实际选择合适的。

  解决方法:

  1、如果是单个程序或游戏总是出现这种问题,请改成英文安装目录或按程序默认的C盘路经安装一次重启再使用

  2、右击计算机-属性(如没有计算机选项,可以让用户在左下角开始-计算机-属性也可),选择左上方的高级系统设置。如下图

  选择“高级”,再选择性能栏里的“设置”,如下图,

  选择“数据执行保护”,选择“为除下列选定程序之外的所有程序和服务启用DEP(U)”,再点击下方的“添加”从硬盘中选中该程序即可。

  3、关闭UAC,右键我的电脑,进入管理,本地用户和组,用户,Administrator,吧禁用的钩钩去掉,注销登录这是计算机超级管理员账户,不受UAC限制,最高权限

  4、关闭或卸载杀毒和优化软件,卸载最近更新的系统补丁安装回官方驱动

  以上是4种win7程序错误提示“已停止工作”的解决方法。这只是关于程序的问题之一,在系统的使用过程中,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
程序不能运行
、win7程序不能锁定到
任务栏
等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详情请登陆:电脑城装机系统jsdfmj.cn

网友:
这个问题没怎么遇到过啊~··?~看看也无妨

网友:
可以解决 window资源管理器已停止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