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99VE(770-C45) 通病

楼主(2013-10-18):
MS-7599VE(770-C45)  诊断卡跑00 通病刷BIOS程序

MS-7599VE(770-C45).rar

网友:
怎么回事 下载不了

网友A: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啊。

网友:
台机BIOS程序

网友:
遇到再来下载

网友B:
我下载了,请问怎么刷呀,需要什么软件。

网友:
篇程器刷。。。

网友:
刷了没有用。。。

网友C:
我这个刷了程序也没好用,还是跑00,查不出原因,有没有哪位再给点提示,我这个CPU供电1.06V,电压有点低,正常是1.2几伏

网友(2013-11-27):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啊。

肯定是台式主板、、V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了,请问怎么刷呀,需要什么软件。

汗  BISO机 啊、

网友:
没分下载,继续努力

网友:
谢谢分享  正需要的 。。。

网友D:
这个bios型号是多少,谁能告诉我一下

网友:
不错  我正要呢   刷下试试

网友(2014-01-01):
十分感谢,好了。

网友:
我的cpu供电也是1.0及福 有谁是这样的么 有刷好的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刷了程序也没好用,还是跑00,查不出原因,有没有哪位再给点提示,我这个CPU供电1.06V,电压有点低, ...

我的也是1.0几V,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刷了程序也没好用,还是跑00,查不出原因,有没有哪位再给点提示,我这个CPU供电1.06V,电压有点低, ...

我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相望大家努力一起破解这个顽疾。估计应该可能的情况还是桥芯片虚焊了。而且北桥芯片占大。 但加焊了北桥仍旧一样。难道通病无法破解?

网友:
你换个南桥试试吧,我只能说试试,我倒是修过换南桥就好了,给你当个参考啊,本人水平有限,见谅啊

网友(2014-07-03):
台式机  BIOS  MX-15G    25L8005M2C

网友:
主板的程序那么好坏,

网友:
我这也是00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bios型号是多少,谁能告诉我一下

  BIOS 的型号是25L8005

网友(2014-08-25):
我这个需要放电才能正常显示 不知道能不能刷好

网友:
我也正需要!!

网友(2017-05-13):
这是什么版本的呢?
1.1 ?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