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问题 求教

楼主(2013-10-18):
航嘉电源磐石500电源  待机正常 短接绿线黑线   不上主板一开机爆  CPU供电接口12V黄黑线  对地电容16V1000UF 请问如何检修 谢谢

网友:
你检测下12V正常不,再就是是不是你的板子有问题,在一个就是你更换上下管的时候最好换一对。

网友:
□大□东 -5 严禁灌水

网友A:
不能说CPU爆了就怪电源啊~··可能是主板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说CPU爆了就怪电源啊~··可能是主板问题呢`

爆的不是CPU 爆的是电容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
你先检查下有无短路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本身的问题,换了再试试。

网友:
一般CPU问题少,先检查主板的电容吧....

网友:
输出电压过高;主电路工作不正常。

接上假负载,检修 能输出稳定的电压就OK了。

用示波器检修一目了然。

网友:
问题也不会问,难得到正确答案。

认真分析你的提问!才知道你问的是啥。

没事多看帖把。

网友:
不接主板短接测电源各组输出是否正常风扇是否转。电源正常了再下一步看主板了

网友:
爆电容是不是你电容的耐压不对,你得学会怎么选电容

网友:
想当年,帮客户测试主板,结果一点主板就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