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大短路

楼主(2013-10-18):
插适配器,适配器灯灭,单接小板问题,适配器灯不灭,上可调电源5V后,北桥升温很快,烫手,能是北桥挂了不
DELL

网友:
你量量电容是不是对地短路啊

网友:
19v对地了

网友:
主板上多数电容都对地短路,北乔上的电容有几个没短路,其他也是都短路

网友:
3V 5V都短路,大短路

网友:
烧鸡有风险

网友:
电流调1A 电压15V 烧下 注意检查电容温度 CPU MOS管 和待机芯片 北桥先不管 先修好大短路

网友:
大短路应该很好找的,烧机法就可以了,注意不要烧了东西哟,。

网友:
这个短路应该不难搞

网友:
烧鸡大法烧吧,哪里烫就换

网友:
你看下桥供电的上管是不是坏了哦?

网友:
今天拆桥了,依旧短路

网友:
拆完北桥烧机南桥就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