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输出高压高、低压低,如果是反馈问题不会导致这种情况吧?

楼主(2013-10-18):
还是那块一体板,好长时间了。标准是输出5v+14v。
现在带驱动板和高压板输出4.5v和26V,指示灯闪一下就灭,灯管不亮(灯管好的)。

因为更换的东西太多了,前级pwm 开关管 限流电阻 供电二极管+22uf电容 ;后级的双二极管 电感前4颗1000滤波电容。
现在只能怀疑反馈回路了,但是这种电压向两个不同方向偏移,会是反馈问题?反馈大小有差错的话,输出是不是应该向同一个方向偏啊?

5v 14v输出之间没有稳压管

==========补充
拔掉驱动板,两路输出基本正常5.2+15.6,插上驱动板就4.5+26

网友A:
5V负载微短路导致升压。

网友:
路过学习,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B:
短接光耦3,4脚,如果26v电压降下来,说明故障在,反馈电路。如果电压不变,故障在pwm部分

网友C:
不接主板和高压板,在5V电压端接一小灯泡(12V10W摩托车灯)测试一下,看TL431参考端电压是否2.5V。

网友:
不好意思帮不到你~~~这个故障不好修的~~有这个时间可以改一个通用电源板了

网友D:
光电耦合器换了 没有 在不行就是火牛了

网友:
路过学习.....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
直接改通用板吧。

网友(点评):
5V负载过重(或微短路),PWM为保证5V正常,调整输出(增大),而12和5V之间没有稳压管,也就是说12V没反馈,导致12V持续升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短接光耦3,4脚,如果26v电压降下来,说明故障在,反馈电路。如果电压不变,故障在pwm部分

感谢您提供的思路! 经测验,短接光耦3到地,26v缓慢下降,每秒下降约0.5v;而同时原来的4.5v很快就到0.02v了。

师傅帮忙判断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接主板和高压板,在5V电压端接一小灯泡(12V10W摩托车灯)测试一下,看TL431参考端电压是否2.5V。

谢谢您的思路,不过没有适合的灯泡,现在431的ref就是2.5不变。我把实测电压画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电耦合器换了 没有 在不行就是火牛了

有请师傅做道题:名词解释--火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感谢您提供的思路! 经测验,短接光耦3到地,26v缓慢下降,每秒下降约0.5v;而同时原来的4.5v很快就到0.0 ...

有变化,就说明故障应该在,反馈电路了。先换个光耦,再换431,逐一排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变化,就说明故障应该在,反馈电路了。先换个光耦,再换431,逐一排查吧。

俩都换了,电压有微小变化,但输出还是差很多 4.6+25.5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V负载微短路导致升压。

拔掉驱动板,两路输出基本正常5.2+15.6,插上驱动板就4.5+26
可以确定是驱动板导致5v电压偏低吗?您说的5v负载微断是发生在驱动板上还是电源板5v输出电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拔掉驱动板,两路输出基本正常5.2+15.6,插上驱动板就4.5+26
可以确定是驱动板导致5v电压偏低吗?您说的 ...

5V 电路板 、驱动板、屏 都是5V供电的。 也就是5V后级 一个一个排除,拔掉屏线,电压还升不,不升了,查屏电路,如果还是升,换通用版测试,如果还是升压,那就是5V输出功率不够,重点查电源板。

网友A:
先找到是那块板导致的5V拉低,再具体查供电线路的元件,很好排查的。 不懂给我消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先找到是那块板导致的5V拉低,再具体查供电线路的元件,很好排查的。 不懂给我消息。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点,不过我没有通用驱动板,所以稍有些麻烦。

按您的意见,排出了屏的问题,应该是驱动板和电源板的。由于电源板上5v输出电容基本全换,且驱动板也是多次修过的,所以还是怀疑驱动板。
我测得了一些数据,您看一下是不是有问题:
1 驱动板上5v输入打值600,看似不低啊
2 只接电源板gnd和5v,输出变为4.56v,驱动板上1117-3.3输出不足,为2.67v,mcu烫手(不知道正常否)
3 单独驱动板用稳压电源5v烧,电流1.5A,mcp烫手

不知道这些数据能不能说明一些问题,我太没经验,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点,不过我没有通用驱动板,所以稍有些麻烦。

按您的意见,排出了屏的问题,应该是驱 ...

mcu烫手 基本就找出问题了,多半是他的问题了,换MCU或换通用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