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不跑马的主板被我给修废了

楼主(2013-10-18):
先说明一下,我是一位非职业半漂水,看完了别来火。
昨天客户拿来一块主板,型号为七彩虹C.NFT5    AMD单桥,拿到手上目测一下没什么异样,插诊断卡开机看码,诊断卡不跑马,拿表测试CPU供电,1.几伏  我也忘了,肯定正常,接下来在测内寸供电,测到这里找到问题了,内存供电只有0.78V正常应该为1.8V左右的,MOS的控制基0V,然后我就开始找控制芯片,找了半天在CPU座子下面,汗。把座子拿掉,芯片是RT9202.到网上找了个PDF。测了一下第七脚3.8几V      第五脚:5V供电正常      其他脚都没电压,我测第6脚的时候竟然会叫,0.7几V 的样子我想是不是反馈脚短路了,反正我也不怎么懂,直接找了个APW7120的芯片换了上去,(这个芯片是我从论坛里看到的可以代换)换了之后还是一样,我想难道是第六脚的线路有问题,我就按着第六脚的线路跑起来了,接到一个420电阻上面去了,420电阻另一脚接地。不管了   直接换,不过找了半天也没找到420电阻,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能代换,我就SBB的找了331电阻换的上去。换上去之后直接通电测试,测MOS管G的时候我高兴了,因为电压出来了,2.7几伏,我在测S级的时候,才1.2V。还不对啊。还没犹豫一会,主板自动掉电,我也没在意,又直接通电在测,还是1.2V,一会又自动掉电了。*脏话*  什么情况啊。我在一次通电的时候,不触发了,这下晕了。电池放个电,不行,电源线拔插一下不行,测A14电压0V,阻止对地短路,这下倒霉了,不会是桥挂了把, 我还是不死心,接着测量桥上面的小电容,全是0.4欧姆。这下是帧的死心了。    在这里我想问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是操作不当造成的,还是这块主板就块要报废了,请高手们给解答解答

受到警告 2#

网友:
额,过来看看  顺便替楼主顶人气,楼下加油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大□东 -5 严禁灌水
Rngon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上几张实物图就好分晰了!

网友:
说实话   俺是第一次发帖,也不知道咋表达,就稀里糊涂的发了个贴。我就是想知道这块主板到底是因为啥,才变成这样的,希望高手们赐教,以免下次在犯同样的错误

网友:
问题变得严重了  把原来的芯片都换上看什么情况

网友A:
331的电阻和420电阻差很远,按道理420电阻有可能是42D电阻你看成普通电阻了。那个桥短路有可能下管烧了,面对短路这个问题还是断电测管子。芯片。还是桥烧了

网友:
我测了一下。下官没有烧,您的意思是,桥烧了是不是这个电阻造成的,那电阻太小,我也不知道是42D还是420。

网友B:
二把刀都有专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把刀都有专业的!!!

   二把刀   啥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31的电阻和420电阻差很远,按道理420电阻有可能是42D电阻你看成普通电阻了。那个桥短路有可能下管烧了,面 ...

大哥~·这个42D又是什么呢??~经常看到这种带字母的~·让人异常纠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二把刀   啥意思

就是业余的。。。。呵呵~··专业的业余

网友E:
问题有点麻烦,说不一定桥都挂了。可能是哪个电阻小了烧的个吧!电阻找不到一样的时候,最好还是找一个比它阻值大的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业余的。。。。呵呵~··专业的业余

怎么 咋听咋别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有点麻烦,说不一定桥都挂了。可能是哪个电阻小了烧的个吧!电阻找不到一样的时候,最好还是找一个比它 ...

刚换上去的时候开机等一会自动掉电,还能触发,第二次掉电的时候,就触发不了了,这是为啥

网友F:
手上有一块七彩虹的C.NFD5,故障情况也是CPU电压正常,但内存电压只有0.68伏,故障情况应该和楼主情况一样,左查右查想不明白,但忍住了没有乱动,最后无意中发现CMOS跳线居然跳在了2、3脚,跳回了1、2脚后,就立马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上有一块七彩虹的C.NFD5,故障情况也是CPU电压正常,但内存电压只有0.68伏,故障情况应该和楼主情况一样, ...

跳线跳错了,也能造成内存没电压,不过我俩的情况不一样啊,俺没你那么好运气,呵呵

网友G:
没事的~~就当练练手吧~~~~其实你可以吧桥取下来看看A14还短不~~~有时候加完电的板子会组织比较低的~~放一会再测测吧~~我想一个内存供电不对应该还是比较好修的吧~~上次我修道一个板子~A14没电压~~我看图纸愣是没找出来这个电压是谁转出来的~~我就郁闷~~客户也不叫催~~我直接说桥坏了~~买个新的算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没事的~~就当练练手吧~~~~其实你可以吧桥取下来看看A14还短不~~~有时候加完电的板子会组织比较低的 ...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惜啊,咱技不如人。玩三板斧都不够资格。我那主板是昨晚弄坏的,放一夜了,测了还是那样,A14要电压没电压,要阻止没阻止。我对不起这客户,更对不起这片板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惜啊,咱技不如人。玩三板斧都不够资格。我那主板是昨晚弄坏的,放一夜了,测了还 ...

没事别自责了只要对得起自己就行啊~~~哈哈哈

网友H:
先把故障还原到开始在修 啊  上点图

网友:
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了,错过一次把主板修好的机会了,人家都是修好了长经验,我这是修坏了掉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把故障还原到开始在修 啊  上点图

这桥都坏了,还怎么还原到开始

网友I:
确定桥坏了吗??只要有可能没坏,慢慢再搞搞还是可能修好的,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I:
确定桥坏了吗??只要有可能没坏,慢慢再搞搞还是可能修好的,加油

桥上面的小电容都是0.4欧姆,诊断卡待机灯不亮。百分百的桥坏了,我感觉这桥好脆弱

网友J:
你这是5v短路先把你换的拆啦看阻值还短不,还短就把5v相关的拆到不短为止,桥坏的可能性小,amd单桥的问题多是虚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你这是5v短路先把你换的拆啦看阻值还短不,还短就把5v相关的拆到不短为止,桥坏的可能性小,amd单桥的问题多 ...

我把那个331电阻拆了。9202也拆了,还是短路,我量9202的第五脚供电阻止的时候,万用表先响了一会,然后从30跑到130,每次测测都要响一下,这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把那个331电阻拆了。9202也拆了,还是短路,我量9202的第五脚供电阻止的时候,万用表先响了一会,然后从 ...

把5V有关的都拆了。。。阻值130还是不正常。。。还是有短路。。。最好是把网卡声卡都拆了。。。如果可以的话连桥也拆了看还短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把5V有关的都拆了。。。阻值130还是不正常。。。还是有短路。。。最好是把网卡声卡都拆了。。。如果可以的 ...

客户拿来的时候能通电的,现在电也不通了,我怕在拆的话   到时候不好收尸

网友:
额,过来看看  顺便替楼主顶人气,楼下加油

网友:
新手总是要经过一些过程滴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哥~·这个42D又是什么呢??~经常看到这种带字母的~·让人异常纠结

42D这种最后一位是字母的都是精密电阻,经常用在电压反馈。精密电阻有个表的。42D为267K欧。那个桥有可能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哥~·这个42D又是什么呢??~经常看到这种带字母的~·让人异常纠结

刚刚写错啦  42D为267K欧

网友:
修东西哪能保证一定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拿来的时候能通电的,现在电也不通了,我怕在拆的话   到时候不好收尸

怕就不修。。。你不搞明白也修不好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写错啦  42D为267K欧

有次我修电源板,看到431有两个脚之间有个带字母的电阻,跟好的板子一比较是这个电阻坏了~·我就量了下电阻阻值,然后换个差不多的,,就好了

网友:
高手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D这种最后一位是字母的都是精密电阻,经常用在电压反馈。精密电阻有个表的。42D为267K欧。那个桥有可 ...

对  有道理,那个420电阻就是接在RT9202的第六脚FB(反馈)脚上面的,那应该就是42D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D这种最后一位是字母的都是精密电阻,经常用在电压反馈。精密电阻有个表的。42D为267K欧。那个桥有可 ...

反馈脚和桥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精密电阻标识及其阻值对照表
http://wenku.baidu.com/view/edb1ad7b168884868762d6ae.html

网友K:
267K电阻换成330欧.看来桥基本没戏了..,

这是张常用电阻参数表

网友:
引用 网友K:
267K电阻换成330欧.看来桥基本没戏了..,

这是张常用电阻参数表

小小电阻,铸就大错,以后在也不干傻事了

网友:
修主板很正常,难免的事情,下次用放大镜看电阻咯

网友L:
这种板子的毛病,楼主只要有耐心,就能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板子的毛病,楼主只要有耐心,就能修好的。

关键是被我给修费了

网友:
RT9202第六脚FB是电压反馈脚,由内存电压经电阻串连分压得到,正常工作时FB电压应该0.8V。RT9202第一脚BOOT是自举端,电压不应低于第五脚VCC电压,做用是自举升压为输出场效应管上管提供足够的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上有一块七彩虹的C.NFD5,故障情况也是CPU电压正常,但内存电压只有0.68伏,故障情况应该和楼主情况一样, ...

跳线帽跳错会影响内存供电吗?跳错的话不是会不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这个42D又是什么呢??~经常看到这种带字母的~·让人异常纠结

42d就是267千欧。这是E96电阻。

网友:
边学习边修啊

网友M:
楼主,这就是你的问题了,干这行要特别细心,在代换元件时,首先要弄明白此元件的作用以及代换后产生的后果,FB脚是芯片的电压取样脚,上下的两个精密电阻直接影响输出电压,42D电阻的阻值为267K,331为330欧,而且又是下阻,下阻减小后输出电压会上升,而且你又减小了这么多倍,自己想想输出应该是多大吧。你测量输出1.几伏的时候可能桥就已经挂了,只不过还没有短路为零欧,大电流将电压拉低了,再后来就直接击穿了。

网友N:
   其他脚都没电压,我测第6脚的时候竟然会叫,0.7几V 的样子我想是不是反馈脚短路了,反正我也不怎么懂,直接找了个APW7120的芯片换了上去

楼主带电测通断阿,,牛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其他脚都没电压,我测第6脚的时候竟然会叫,0.7几V 的样子我想是不是反馈脚短路了,反正我也不怎么懂,直 ...

叫   是我断电测试的,只是我没表达好,要是通电测,叫的地方多来,自己不会考虑一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就是你的问题了,干这行要特别细心,在代换元件时,首先要弄明白此元件的作用以及代换后产生的后果 ...

那这块板子的问题应该就是那个电阻坏了把

网友:
哪有不发生医疗事故的主治医生,小弟我也有过血的教训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C:
那这块板子的问题应该就是那个电阻坏了把

有可能是该下阻变质阻值增大造成电压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可能是该下阻变质阻值增大造成电压下降

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这块板换个一模一样的电阻应该能好的,真的好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