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G42 掉电 求大神

楼主(2013-10-18):
    手上台HP G42 怀疑发热厉害掉电 吹了导管又可以导热  清过尘  加了铜片也一样掉电  进系统用鲁大师压温 CPU与显卡跑到70多就掉电了   看到有同行的帖子说换了导热管就好 小弟想问是不是导热不够所以掉电?  但有些机子就算80度报警也不会掉电丫  甚至有显卡跑到100度未掉的也LOOK过...  求大神出现。。。

网友:
修好没啊?

网友:
北桥加焊试试

网友:
惠普有些机子不能加铜片要加硅片才行

网友:
保护拆掉试试

网友:
铜管如果温度过度汤也会坏,修过这样的问题,铜管

网友:
这个可能不是散热 问题,可能是供电问题,,或是显卡问题,,听说显卡有时候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温度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
温控检测电路看下

网友:
G42 CPU通病,很容易挂掉,最近接了2台都是这毛病

网友:
换铜管会解决的

网友:
建议楼主先换个导热管   主板先不要乱动 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查显卡所有供电的条件       在查查温控电路

网友:
新手同学 期待大师解答

网友:
HP  散热不行的破机器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呢?加焊试试吧,有时候显卡有问题会有不同的表现。

网友:
这种情况散热情况比较多点,先换换导热管,不行就查查温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