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电流上到0。8不动

楼主(2013-10-18):
今天接到一台DELL 1320 电流上到0。8不动。。内存不插有两声报警。。是不是代表过了内存了啊。。。内存上不上电流都一样应该没有过内存。。插上内存不报警。。诊断卡跑23。。时钟灯闪。。南桥换过。。显卡换过。。北桥加焊过。。。BIOS也刷了。。请各位大侠指点下啊。。多谢各位同仁的兄弟了。。。
显卡

网友:
上到0.8有跳变么,最好把全版电压在测试下,有没有偏低或偏高的,

网友:
来自: 北京
更换北桥试试

网友:
显卡,桥,BIOS

网友:
全板电压正常。。。无偏低偏高。。北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5-01-06):
楼主 我机子问题和你一模一样,诊断卡也是跑23,你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2018-12-07):
我就看看这么老的机器修不好久丢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