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高压一体版短路的问题

楼主(2013-10-18):
请教个问题,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现在12v和5v均被拉低,能听到变压器内部嗒嗒的声音,测量主变压器次级5个接线柱短路,拆除变压器后再测量,线圈也不短路,板子上的接口处也不短路,只要加上变压器就短路,这个什么故障呢,高压部分已经拆除了

网友:
新手来看看啊,学习呀

开机时钟复位 -5 严禁灌水

网友:
你自己已经说出答案了呀

网友(2013-11-17):
主要还是查后级短路在什么地方。

网友:
那就单独测量原件,看什么情况。如果12v。5v输出都有只是被拉低,我感觉不是短路。先更换电容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