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不亮机

楼主(2013-10-18):
HP动性CQ40, 电流上到1。28不动,过几秒后跳变到0。8马上又上到1。28,如此循环,,开关板右边灯一闪一闪,内存总线没波形,估计是不跑码。加焊北桥,无果,重植北桥无果,换了北桥还是一样,加焊显卡,也照旧,刷BIOS,加焊IO,还是一样,后来量得IO 旁边的晶振,一脚有波形,另一脚没有波形,晶振上写着g32208,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32。768的晶振,用南桥晶振可以换不?

网友:
这机子通病挺多的,通病不通就有点难了

网友:
换了个南桥的32。768上去,开机,跟原先一样,不知道是不是EC坏咯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呢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亲  换个CPU 吧

网友:
CQ 40  amd 的机子,就这几个问题     CPU    北桥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