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三星730BA,开机一段时间后白屏修复一例

楼主(2013-10-18):
机器型号:三星730BA
故障现象:开机一会后白屏
维修:
故障定位于屏板电路,初始维修思路是电路一定有漏电元件,故障元件是电容居多,随后开始开始对屏板的DC-DC升压电路进行排查,经过实测数值如下:C68.69.70.71.15.16.81.29.32.33.34均为10UF,所有容量都没有减小和漏电,但是AAT1164发热严重,经过电路分析已经不是外围小元件漏电所致,因为如有电容等小元件漏电,其自身发热应该更严重才对,而这个机器只有它发热厉害,在网络搜索后发现,这个IC的损坏几率很高,确定就是这个块坏了  ,换新后开机,温升正常,机器修复。

网友A:
我手中有一台三色的,LED屏,开机白屏,模糊看到LOGO,还能救吗?

网友:
我经常看到黑屏然后隐约看到LOGO,可是白屏我还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非常感谢.......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B:
楼主是怎么把故障定位屏电路的???

网友:
楼主修显示器还是有一手的~~我一般看到就直接说屏坏了~~~呵呵~~~~我现在手上有一台翰时期的显示器~~我也换一个看看

网友:
楼主说的对 一般LED的屏就好DC-DC故障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坏了

网友:
楼主什么思路?一眼就知道是屏的故障?要是我的话可能会测测驱动板

网友:
白屏大致三个地方问题,屏线  驱动板  屏,屏线坏是最多的情况,驱动板上一个转接的三极管坏了也会造成白屏,最后就是屏电路了,虽然坏的少,但是不排除的。

网友C:
就是,就是,一般只要加上5v供电到屏幕的板上,如果是白屏,就能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就是,一般只要加上5v供电到屏幕的板上,如果是白屏,就能确定是屏坏了,

接5V有的显示器还得接信号,不然还是白屏。。。。

网友:
我也修過這樣的問題。也是這個升壓芯片發熱大的。後來換一個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高手、我来学习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
来学习的。谢谢分享经验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手中有一台三色的,LED屏,开机白屏,模糊看到LOGO,还能救吗?

应该能啊,试试吧

网友(点评):
从哪里下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5V有的显示器还得接信号,不然还是白屏。。。。

我意思是,在插上屏线的情况下,只要确定屏板有5V一般就是屏的问题了,不是吗?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能啊,试试吧

驱动板,刷下程序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精练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怎么把故障定位屏电路的???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把屏拆了,替换驱动板和高压板,如果还有故障就是屏的问题啊~呵呵~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把屏拆了,替换驱动板和高压板,如果还有故障就是屏的问题啊~呵呵~

网友:
有的是屏供电有问题三星943NW就这个问题白屏

网友:
屏上的IC不好找啊  。

网友: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我还没有修过屏电路,有两台白屏的,没有修

网友:
高手,我没有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中有一台三色的,LED屏,开机白屏,模糊看到LOGO,还能救吗?

这个不算是白屏,估计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能啊,试试吧

一般都是暗屏,基本都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白屏还真少见,是不是屏本身的问题啊,可以先拿下来确定一下、、

网友:
看到白屏,我跟客户先说的就是有可能屏坏了,不然到时麻烦

网友:
楼主技术技术很全面频电路都修好了高手

网友F:
楼主 是用什么仪器来排除漏电 和 容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 是用什么仪器来排除漏电 和 容量的

电容漏电,用一块万用表就可以查出来,具体是:某一个节点对地短路的话,这个节点的元件都要拆下 测量,主要测量对象是电容。

网友:
屏上 的IC  不好找啊!网上的的有买过水货 楼主的你的是拆废屏上的还是在网上买

网友:
屏电路没有修过,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漏电,用一块万用表就可以查出来,具体是:某一个节点对地短路的话,这个节点的元件都要拆下 测量,主 ...

你说的就是电容短路啊

网友(2015-02-16):
学习了 我刚学的时候师傅讲过 修这玩意也是望 闻 问 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