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器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3-10-18):
求教四口高压板只接两根灯管  其他两个口必须挂电阻用作假负载吗??

网友:
没错~··不然会保护

网友:
挂个超级大电阻就行。

网友:
要接多大的电阻啊

网友:
省去灯管的接口接电容

网友:
正常高压接口附近的电容焊上就好了

网友:
没这样试过

网友:
最好别改装

网友:
建议还是4根灯管一起换了吧,又不贵,换后效果刚刚的。
我刚换过。

网友:
这样真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