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看一笔记本的屏幕有很多横线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10-18):
请问是屏问题?还是屏线,显卡,主板,或是其他问题?

屏下面有很多绿横线和白横线(在状态栏那个位置,大约有5CM高),如下图,

绿色线部分可以看得到背面的内容,但白色部分就完全看不见内容!

网友:
这种情况是屏坏的可能幸很大楼主可换屏一试

网友:
屏坏了~··直接换屏~··

网友A:
不是跟当年闪屏门的屏一样的么……

网友:
恩,同意楼上的,先换个屏试下吧,百分之90以上吧。。。

网友:
最好换个屏试试看  应该是屏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下 故障依旧更换屏

网友B:
换屏吧~~~~~~~~~~~~~~~~~~~~LED的吧~~~

网友C:
我换灯管有一次也出了这个问题。。。弄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屏吧~~~~~~~~~~~~~~~~~~~~LED的吧~~~

是啊LED,14寸,鲁大师检测是三星的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换灯管有一次也出了这个问题。。。弄不好

你是屏有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屏坏了 修不好  直接换屏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屏有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

屏被我弄坏了啊。。郁闷。。最好弄个静电布

网友:
屏坏了,楼主换屏吧

网友:
屏坏了 换吧

网友E:
LG的闪屏门吧  没得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LG的闪屏门吧  没得修吧

我的屏是三星的,三星有没有也是这种情况呢?
但我的屏是不会闪,只是有很多条线!

网友:
这种情况99%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跟当年闪屏门的屏一样的么……

还有闪屏门?~·啥时候的事??

网友:
一般都是屏坏的

网友:
一般都是屏坏掉了。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
屏坏了,上次遇到过一台,也是屏下面有线,直接换了就好了!!

网友:
没得修了,直接换

网友:
这种问题通常是拆屏部分来看看线有没有接触不良,如果不是屏线问题,就直接判屏故障!
前几天修过一个DELL的,是屏线问题。它的屏线在屏后面有一个转接接头,就是那个接头不良。。。

网友:
直接换屏   治标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