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网原创首发:pci显卡DIY BIOS烧录器 修黑屏显卡

楼主(2013-10-18):
  一块刷黑BIOS的HD4750显卡;插到主板上就黑屏;连板载显卡也不能亮了
加块PIC显卡启动进系统
用GPUZ检查~

网友:
能认卡~但BIOS成了~4770的~显然是刷坏的
找来本卡BIOS:

161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请仔细看下面操作步骤:

1:  进DOS

2:  将PCI的显卡BIOS保存下来                根据你的PCI卡类型选ATIflash或NVflash软件

3:强行将坏卡的BIOS刷到PCI卡上去      根据你的PCI卡类型选ATIflash或NVflash软件 不论坏卡是N卡或A卡

4:关机拔出PCI卡~

5:用风枪吹下BIOS 和坏卡的BIOS互换

6:再将俩卡都插进机器里

用HD4750卡进系统

看:黑卡修好了!

网友:
最后i再进dos用同样的方法将PCI卡的BIOS刷回

全好了

没买编程器就刷好了
OK!!!

网友:
注意:所选的PCI显卡一定要是~128kBIOS 25系列的 不伦是A卡或N卡都行!!!

坏卡的bios容量小于128K  也行!!!

网友:
有问题在本贴提问~本人有问必应

网友:
请管理员转去显卡维修版块

网友:
不用买编程器了

网友:
还可在win下~等我再发个win的

请不要在论坛使用不文明语言~请尊重论坛~也就是尊重你自己~

请仔细读帖!!!

网友A:
扯蛋,你这是瞎猫撞到死耗子上了,BIOS芯片不是每一种显卡都一样的,容量大小不一样,你怎么刷??
下次遇到张N卡的BIOS坏,你再这样整,连PCI卡都不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扯蛋,你这是瞎猫撞到死耗子上了,BIOS芯片不是每一种显卡都一样的,容量大小不一样,你怎么刷??
下 ...

所选的PCI显卡一定要是~128kBIOS 25系列的卡~~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PCI显卡刷BIOS

网友:
编程器多么省事啊 干嘛这么费劲呢

网友:
非常给力~~!~很有创意!!!!佩服佩服!!!这个方法真好

网友:
没得啥意思,麻烦死了,一个编程器也就30多元,耽搁的这么多时间也都值不止30元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知到BIOS问题用一个A卡刷就行 用什么PCI卡,不过也好多一个方法多一条路 ,明天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选的PCI显卡一定要是~128kBIOS 25系列的卡~~

要是像9800GX2这种卡,你如果不是用编程器,就一定得装到原卡上去刷,其他你装什么卡都没用,呵呵,它不鸟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像9800GX2这种卡,你如果不是用编程器,就一定得装到原卡上去刷,其他你装什么卡都没用,呵呵,它不鸟 ...

把这rom用atiflash刷到ati的pci卡上去~~看他nvflash拦啥~

网友:
我都用编程器真接刷。。。搞定了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焊掉件~~在线刷吗?~~要有啥工具吗?咋连线?

要把BIOS芯片取下来了,取下来直接刷。我试过把编程器的线连到BIOS上刷,不过编程器认不了。

网友:
HD4750卡是什么

网友:
楼主这种精神真值得我们这些新手学习。

网友:
你说得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