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30(集显)触发掉电 求助

楼主(2013-10-18):
主板插电源会有微短刚开始可能0.2 跳到0.04就正常了3V 5V 正常  公共点 USB 等查了对地值没问题
当待机正常 按开关会瞬间掉电,且不可以再次触发 待机也没有了 必须要重新插拔电源 希望知道的
师傅帮忙说下 !!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

网友:
查保护隔离

网友:
系统供电看下正不正常

网友:
CPU供电看有没有

网友:
应该CPU是复位没有,差一些CPU RSET

网友:
CPU复位有问题哦

网友:
哦,那个就是CPU复位出问题了,我们修好了几台了

网友:
CPU电压不出来就是这情况

网友:
cpu没有供电

网友:
   看下cpu供电,还有查一下隔离保护

网友:
    先查一下隔离保护那边有没有供电,不行看看cpu有没有供电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我已经碰到不只一台这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