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13.3苹果笔记本电脑,液晶屏下边有黑色锯齿形

楼主(2013-10-18):
山寨13.3苹果笔记本电脑,液晶屏下边有黑色锯齿形是什么问题,怎么维修

网友:
屏问题了你有没有测试过屏了呢

网友:
屏背光LED的问题

网友:
LED灯  出问题,拆开看

网友:
一看也是LED灯部分不亮了

网友:
屏背光LED有一组坏了

网友:
LED  灯有坏的   最好拆开看下

网友:
换LED灯条了。。。坏了一组

网友:
更换LED背光灯即可

网友:
LED灯坏掉了

网友:
应该是背光有问题吧~~好像有一组灯没亮起来~~~LED不好能的直接换个屏吧~~

网友:
换LED灯条看看

网友:
LED的 屏坏了  换吧

网友:
LED升压电路有组不正常或LED灯条某组的某个LED灯珠坏了,以前有修过

网友:
LED灯里面有的是串联  应该是一组灯带坏掉了

网友:
应该是给屏连接的排线断了一根,我用手一压就好了!我遇到过,就这问题

网友:
应该是背光有问题吧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换屏还是这样,主板的问题也会这样,不过还是找个屏试下好些

网友:
对,一看就是有一组LED灯没亮

网友:
LED灯坏或者电压不够,以前碰到过带尾巴的LED屏这种情况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    LED灯出问题了

网友:
屏坏了,更换旧行。

网友:
将led反馈用锡拖一块,包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