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不跳变

楼主(2013-10-18):
联想G480加电1.5多 不跳变,求救中
联想G480

网友:
一开机电流就1.5A吗你量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不明白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太笼统了把连怎么到的1.5A都不知道。。。

网友:
详细点了

网友:
刷个bios啊 。

网友:
这也行么。。。。。。

网友:
G480好像没有图纸吧

网友:
BIOS不行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