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求告知得实AR500-2电源板输出电压,换了K3569现在一个是5.5V和40V

楼主(2013-10-18):
不知道原来的是多少。因为烧了几次保险丝,经查坏了K3569 现在用20N60代用。后输出的电压分别是5.5和41V。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吧。通电机子有没有反应?

网友:
通电正常了。一直不敢通电怕电压太高了。

网友:
回帖也是一种美德!tbkxspx.com
my.tv.sohu.com/us/89815701/31328390.shtml

  zhangkaiq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