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Z360

楼主(2013-10-18):
新手处女帖,找个发帖的版块都找了许久。直奔主题,裸板Z360各大电感无短路,插电待机正常,系统3V,5V正常产生,触发电流无变化,实测,3V-S5,5v-S5 ,RSMRST,susb#,susc#,suson都正常产生,但MAINON只有1v左右的电压,   测8502 PIN17阻值正常,为了避开是不是EC问题,翘起17PIN测量,翘起的17PIN有3V正常,那就是后面拉低了,MAINON到的地方太多了,只能先从小件拆起,当拆掉u39时 ,MAINON正常了,裸板电流跑到0.06掉电,这电流对于这板是正常的。接着就上cpu,电流跑到0.50不动了,这肯定不正常,此时纳闷的就是不正常应该掉电呀!查集显电压已出,CPU电压已出,随后直接测PTLRST没有,随后回头测HWPG只有2V而且有杂波。正常是3V的,立马浮出脑海的是莫个供电芯片PG不正常,当我正要拿小刀一个一个切的时候突然想到会不会是上拉有问题。断开HWPG上拉电阻,示波器测量,果真是上啦有问题。这个上拉电压是MAINON开启的3v,再回头测量PQ49 15V,系统3V电压都正常,输出不正常,从料板找个管子把它换了。插电触发电流嗖嗖的往上跑,外接亮了,但卡LOGO。测试PL10显卡供电电感没有电压。开始查PU3的条件一看这个地方都别人动过,PCB有点鼓包,周围元器件都有被换过的痕迹。心有点虚了。   先不管我先按我自己的查吧!供电,基准,开启,反馈,都正常。BST也有5V。上下管也换了,就是不出显卡核心电压。左侧右侧,上查下查,包括别人换过的每个电阻我量了阻值,芯片也取下来测量每个脚位阻值,也都正常。徘徊了两个多小时一点头绪都没有。头晕了先丢一边。下午没事想想又拿出来鼓动鼓动吧!脑子灵机一动想到BST有5V电压只代表条件正常,不能代表它工作正常。抱着试试的态度把PD8,PR29,PC31全换了。上电测上管S级和下关的D极已有明显的波形,再测PL10。哈哈电压出来了。心里挺激动的,搞了这么久终于修好了。接外接显示还是卡logo。再查其他四个显卡供电,和显卡时钟,复位这些都正常以后。毫不犹豫的上BGA手术台换掉显卡。再试,进系统OK。

网友:
MINON被拉低,完全可以3V进行烧鸡,快速找到故障点

网友:
既然量到短路的就烧撒 一个一个来好麻烦的

网友A:
烧鸡大法对于微短路还是蛮奏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对于微短路还是蛮奏效的

阻值正常也能烧出来吗?

网友B:
这个叫小修吗·~~~~看的我都郁闷了~~~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应该是二修机或者多修机吧~~~主要上家一次没搞好~~~哎~~~~我头痛的就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小修吗·~~~~看的我都郁闷了~~~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应该是二修机或者多修机吧~~~主要上 ...

中间还有一个通病问题我忘记写了,就是DELAY_VR_PWRGOOD断线了。修过这板的都应该知道了

网友:
哥们思路很清析

网友:
我要有楼主这样水平就好了

网友(2014-07-12):
HM65以后基本都可以。amd的单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