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无法删除的文件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3-10-18):
平时在删除电脑上的一些文件时,相信我们都遇到过一些无法删除的文件,今天带来的就是如何处理电脑上无法删除的文件。下面我们来进行分析和解答吧。

1.磁盘错误。首先我们可以对磁盘进行扫描,并扫描文件所在分区,扫描前确定已选上修复文件和坏扇区,全面扫描所有选项,然后再对该文件进行删除。

2.防火墙所造成。由于反病毒软件在查毒时会占用正在检查的文件,从而导致执行删除时提示文件正在使用,这时可以先关闭它的即时监控程序,或许问题可以解决。

3.权限问题。对于XP或者2000的系统,我们要先确认是否有权限来删除该文件。

4.预读机制。当某些媒体文件正在预读或者播放中止时,我们是无法对它进行删除的。在“运行”框中输入:REGSVR32 /U SHMEDIA.DLL,注销掉预读功能。或删除注册表中下面这个键值:[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ClassesCLSID{87D62D94-71B3-4b9a-9489-5FE6850DC73E}InProcServer32]。

5.OFFice、WPS系列软件。OFFice的非法关闭也会造成文件无法删除或改名。重新运行该程序,然后正常关闭,再删除文件。

6.借助WinRAR。右击要删除的文件夹,选择“添加到压缩文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中“压缩后删除源文件,”随便写个压缩包名,点确定。

7.文件粉碎法。利用一些粉碎机软件,都可以彻底删除一些顽固的文件。
(本文来源:u大师,u大师U盘装系统,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

网友:
可进PE删除如果删除不了那就是磁盘问题了

我都是这样解决 系统文件都无视

网友:
一看就是不懂PE得强大

网友:
把有用的拿出来~··再把磁盘格式化~·

网友:
中病毒了 整个隔了

网友:
直接进PE没有删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