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充电电路问题,急,急,十万火急

楼主(2013-10-18):
笔记本电池充电电路中的两个场效应管是一样类型的吗?acer一款笔记本,进蟑螂后造成一场管击穿,另一个是好的,经测量好的场管为P沟道,坏的查不到,好的上面标的是1413 BA2E38,坏的是1413 BA2L1H,搞不清楚是不是一样的,麻烦高手解答,在线急等。。。

网友:
新手不明白也知道找到电路图看了  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上管就找个上管,是下管的话就找个下管装上去就可以 了

网友:
不要注意型号吗

网友:
哪有图纸呀,V3 的本,新本才一年呀,你有吗?

网友:
那两个都是P沟道的MOS管,后面的尾缀只是说明电压和电流参数不一样

网友:
万分感谢“修本修到囧 ”这位仁兄,以后还得加强学习才行呀,再次感谢!

网友:
脚位供电一样就可以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如果确定那个管子坏了,不管,是上管,还是下管,不管是N管还是P管,换上去能用就行,不行就在换,这个虽然有点靠运气,但是比你找图纸找元件要快很多

网友:
保护隔离 多数两个P管,管子烧了要注意后级还有没有短路

网友:
P沟道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保护隔离一般都是P管 两个必定有一个P沟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