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0E显示器屏电路故障

楼主(2013-10-18):
手上一台飞利浦220E显示器通电,屏幕黑屏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拆机后发现拨掉屏线,灯管可以亮,电源指示灯也亮了,接上屏线后,电源指示灯不亮,屏供电保险上测得5V只有0.6V左右,但是量保险后级对地500欧左右没有短路,坐等大神帮忙

网友:
屏供电短路了吧

网友:
你可以先测量一下,拔掉屏线后的那个屏供电正常不,如果正常,应该是屏电路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了对地400多,没有短路啊

还有附近的所有电容和二级管都测了没有发现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了对地400多,没有短路啊

换张打烂的屏擦上屏线试下电源指示灯还亮不

网友B:
接上屏点   摸摸看哪里发烫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上屏点   摸摸看哪里发烫不

嗯,我试一下看看

网友C:
这款机子我修好几台了 另外 220V 也有一样的通病。把电源板次级5V整流后 的电容换掉 ,把高压包旁的25V电容也换掉 肯定OK 。试试吧,没拍图片,不然就上传了。

网友:
屏电路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子我修好几台了 另外 220V 也有一样的通病。把电源板次级5V整流后 的电容换掉 ,把高压包旁的25V电容 ...

我放了一会没管它,现在接屏线灯管可以亮了,但是屏左边有图像显示,右边灰屏,好像是屏坏了

网友D:
屏幕挂了吧  直接换屏幕就可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幕挂了吧  直接换屏幕就可以好的

换屏的话,客户肯定不愿意啊,直接换新显示器了

网友:
屏供电电路有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