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2j自动触发不显,附BIOS

楼主(2013-10-18):
     接到一台ASUS K52J,I5 ATI独显,板号:K52JR REV2.3A      故障是自动触发,但不亮机,电流跑到0。4几,掉到000,然后又跑到0。4,如此反复。找遍全网没有图纸,只好瞎撞,换IO,无效,再换南桥H55芯片,故障还是一样,再刷BIOS,也不行,这么新的机一般来说电路是不经常坏的,只有一个显卡了,加焊!不再自动触发了!电流有跳变了!刷回原机备份的BIOS,电流一路高歌!显了!奇怪的是显卡会引起自动触发而且反复重启?!希望些贴对那些难找图纸的神马ASUS维修有所帮助。

   附上BIOS,有要的尽管下,绝对OK!

asus k52j.rar

网友:
显卡会引起自动触发,这个问题真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
楼主真狠,EC 桥都换了,。。。。。

网友:
显卡引起自动触发 你是在玩我吧 是不是其他地方引起的问题

网友:
第一次听说显卡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干  显卡好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显卡问题会引起触发掉电,长见识了

网友:
显卡,不会吧,前面不是搞了一大堆嘛

网友:
这台机返修了,昨天重做显卡,因为是ATI的,本来之前就想重做,看加焊一下显示了,就以为好了,呵呵

网友A:
0。4掉电是CPU的三个电压没出来吧。怎么和显卡接上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4掉电是CPU的三个电压没出来吧。怎么和显卡接上关系了。

电压全部OK

网友:
硬件有问题检测不过重启再检再重启 呵呵

网友B:
我手头也有台K52JR,也是自动开机重启,再开机重启。刷了BIOS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问题真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也有台K52JR,也是自动开机重启,再开机重启。刷了BIOS还是一样。

做显卡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也有台K52JR,也是自动开机重启,再开机重启。刷了BIOS还是一样。

这台机自动触发重启是因为显卡问题

网友(2014-01-17):
第一次看到这情况

网友:
没图纸只能瞎撞,能搞出来确实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