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插cpu掉电

楼主(2013-10-18):
z470不插cpu开机到0.11不掉电,量个供电,除了cpu和显卡供电没有。其他都正常。但是插上cpu就掉电。而且看恒流源好像有短路,但是测不出来。插上cpu开机瞬间公共端19v被拉低到4v左右。有谁知道这个哪里的问题啊?cpu换过了。没用,还是老样子!

网友:
楼主关闭电源测量一下几大电路供电的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的,估计电路的几率应该会大一些 ,某哥电压没出来被保护掉了

网友:
你这应该是某个管子烧了 拉电压

网友:
对地没发现哪里不对啊。不插cpu除了显卡和cpu供电,其他都正常,问题应该还是处在后面

网友:
CPU脚座有地也会坏的呢,哈哈,只要有一个造成故障原因的地方都不要放过,做维修的也同样需要胆大心细啊

网友:
把MOS管上下管量下吧

网友:
路过。弱弱的问句什么机子?

网友:
CPU供电部分查下

网友:
你把CPU上起看下是不是19V不对看看,公共点对地值

网友(2017-07-17):
查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