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方法成功修复MAG WB22d白屏

楼主(2013-10-18):
接一台MAG WB22D,客人说有时开机白屏,有时开机正常,这两天越来越严重,拆机,经测试,确定是无VGH,VGL引起
升压压IC采用的是FB5138。开10次机。有两次能出12V,这时就是正常的,但大部分时候都不出12V,所以无VGH和VGL。
无VGH电压的时候侧的VAA只有5V。就是白屏,经过1个小时奋战,终于确定只要断开VAA的0欧电阻,那么VGH和VGL就正常。但这是因为没有12V的VAA电压,所以还是白屏。
但只要接上这个0欧姆电阻,开机的瞬间,5138的5PIN能出驱动波形,但马上就掉下去。经过思考,决定不在理会这个VAA电压
直接断开0欧姆电阻,然后在高压板上引出12V接到VAA上。终于OK。

网友:
晕死,这也算是另类啊,确切地说应是属于飞线一类吧,哈哈

网友A:
维修就应该这样突破常规思维,这确实是一种方法。

网友:
电源板上有没有12反馈、稳压,如果没有这样很危险。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如果将2个7812并联接入,是不是更安全

网友:
只要稳定,改电路也未尝不可,节省时间,节省成本

网友:
都是大神 我都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就应该这样突破常规思维,这确实是一种方法。

维修就应该这样突破常规思维,

网友:
大哥你QQ是 本人想向你学习一下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