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开机掉电

楼主(2013-10-18):
X100E开机掉电有时显示一下就掉了并且无三伏五伏,公共点有电压有人修过没

网友:
此机器。散热器容易坏。我估计是散热器坏啦。影响到显卡啦。

网友:
这个机器散热相当的差   北桥容易坏

网友:
散热不会引起没待机电压的我换了待机芯片好了

网友:
修好了EN不正常的去保护就OK了

网友:
看看温度正常不,不要随便去保护

网友:
不关温度的事不上内存都会关开机不到几秒就关了而且待机电压都没有3V,5V

网友(2013-11-18):
去哪个保护呀。。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空焊,我修了几台了

能显示了噢,而且这个还灌胶的,你的能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