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不触发

楼主(2013-10-18):
有线性3/5V,没有S5_ENABLE,开启电压,KBC_PWRBTN_EC#只有1V左右,IO换过了,BIOS也刷了,KBC_PWRBTN_EC#为什么偏低呢,

网友:
有没有换过3 5 V待机芯片试试

网友:
是不是电容漏电哦

网友:
阻值正常吗

网友A:
BIOS  I/O 都是好的话    你量量南桥 RTC   还有I/O的周围电路   这么逗量了的话  那你换个 PCH试试 了

网友:
PQ4601 的D级与地短路,3\5V就输出正常,现在就是D级电压拉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I/O 都是好的话    你量量南桥 RTC   还有I/O的周围电路   这么逗量了的话  那你换个 PCH试试 了

RTC 3.3V  IO供电 复位都正常,还有就是KBC_PWRBTN_EC#电压上不来,按开关也有跳变,就是电压才1V左右

网友:
3v 5v EN 被拉低了?

网友B:
看管子条件,往前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管子条件,往前查

去掉R4202,3\5有输出,io15脚没有电压,对地阻值280

网友:
怎么两个恶修的板子的故障一模一样啊,看来这个是个通病啊,我也在找问题。修好了说一声

网友:
我正在修这个和你的板子一样故障一样

网友:
楼主的板子修的怎么样啦 ,你的修好没有啊,桥换了行不行a

网友:
刷了还 是不行的

网友:
顶一下。。。。

黄鑫船 -2 严禁灌水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啊

网友:
修好了告诉一下好吗 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