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电路B级电压为什么是12v

楼主(2013-10-18):
大家来分析下吧

网友:
怎么会呢?如果导通和关闭都是12V那他能导通吗? 这个是PNP的三极管,B<E才会导通吧

网友:
输出应该是5V吧。。这个简单的比较。如果>于5V,B级就不会被拉低,三极管就截止了。

网友:
是12V。看错了。还有2电阻分压,12V分压4.88V。永远也大不了5V。所以永远也大不了负极。所以一直拉低三级管B级。。输出12V

网友:
数据手册上都是反馈到负极,为什么U11A反馈到正极呢,变成了正反馈,看来也是pnp管的关系,相反。

网友:
先前我是用指针表量的电压,不是很精确,刚刚才想到要E,B极导通压降问题,所以我换数字表重新测量,了一遍,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