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贡献下PC410的参数PAR SET的设置参数

楼主(2013-10-18):
哪位大哥贡献下PC410的参数PAR SET的设置参数
请截图上来哈 跪谢啊
设置

网友:
RS232突然连不上了,PC410做下加热,PV410做上加热,现在把PC410的PAR SET参数改成PV410一样的 还是连不上,求高手上来指点,或者附上PC410的PAR SET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