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灯高压板改2灯

楼主(2013-10-18):
方法1;两组保护并联。去掉1组灯管电路。
方法2;去掉保护  再去掉1组灯管电路。不安全一般不用。
方法3;一组用电阻做假负载。无功消耗一般不用。
方法4;一组用  电容做假负载短接

网友:
学习了,感觉还是方法1相对安全些

网友:
学习了   有机会改装一个

网友:
用电容是不行的,用电阴估计也难实现。其他的未试过,我是用两灯的通用高压板来改。

网友(2014-01-01):
论坛里有用电容短接 成功的 不知道后续怎么样
据说是2个 20  3KV的电容并联

网友:
去保护的话 随便哪一个吗

网友:
为什么要改成两灯的,四灯不好点吗

网友(2015-07-0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用电容并的那种用时间长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