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开机掉电 求高手相助

楼主(2013-10-18):
昭阳E43L 版号DALE9EMB8D0集显,电流到0.9几掉电,5V 3V 1.8V 1.5V  1.05V 都正常,CPU供电0.96 换了CPU电源管理ISL6262  南北桥加焊过 依然掉 请高手指点下 本人无从下手 CPU时钟和PG正常 基准电压也正常,那里有问题 这个板子应该有通病吧    加了假负载没有复位电压  不知道这个假负载可信吗

网友A:
电流有跳变的吗?还是触发就直接上到0.9几?掉电之后,是不能触发?能触发?还是自动触发?

网友:
中间有跳变  不是直接到0.9的  掉了以后按开关按键还能触发 ,不自动触发

网友B:
刷了BIOS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BIOS了没有。。。。。。

没有 和BIOS关系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有跳变的吗?还是触发就直接上到0.9几?掉电之后,是不能触发?能触发?还是自动触发?

用示波器打下CPU输出电压的波波,看看有不有波纹,是不是CPU电压不稳导致的掉电!!

网友:
上CPU假负载 测没有复位

网友:
优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
要搞清楚是直接跳到0.9还是跑马到0.9

网友:
各芯片的PG会汇聚,这个总的PG量了没有。

网友:
显然无心思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