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一半正常一半全黑(不接驱动板灯管正常亮)

楼主(2013-10-18):
如题,谢谢各位。

应该是屏坏了吗?

网友:
你发个图片上来呀!!!

网友A:
太懒了你,如题!!

网友:
兄弟要什么图片。

左右,左边正常,右边不正常,屏拆下来了用我全新的通用驱动板跟高压板点的屏。这样能确定为屏坏了吗?

网友:
用点屏套件,试一下屏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笔记本 还是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 还是显示器。。。。。

是显示器,我用点屏套件试过了,是一半正常一半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懒了你,如题!!

我错了,我看着能确定是屏的问题,我经验不足,来确定下。谢谢。

网友:
屏线不连驱动板,全屏是亮的(就是灯管正常)。

网友:
用通用版点还是这样   九成屏坏了

网友:
你在找个屏式下不就可以确定了吗,简单的排除法。

网友:
谢谢大家,就当屏坏了吧,手上没多余的屏。所以这样问。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那个驱动板出了问题?可能是某个元器件坏了,导致它给高压板信号,使其一边灯管不被点亮,你可以查下驱动板的电路吧!

网友:
这个真没见过 我见过LCD的从左一直亮到右,左边一直在灭到右,象霓虹灯一样,没修好,没思路,最后放弃了

网友:
我遇到一个和这故障差不多(上面一小半能亮,下面全黑),以为是屏坏了,但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拆开 屏线插拔一下 问题解决!